Intellution iFix快速上手(3)

楼主(2000-11-18):
详细情况请恰:010-65925321转16 刘先生 3. 创建一个画面 3.1 在画面中添加对象 3.1.1 ---就开始创建一个新的画面,点击File菜单中的New,选择Picture. ---选择ToolBox中的(矩形如图), 在屏幕中建立一个矩形, 双击 3.1.2 3.1.3新建一个Picture 3.2 基本形状绘图 3.2.1 利用Picture的工具栏,用户可以建立许多种形状的图形 用户选择一种形状(这里指的是矩形;圆角矩形;椭圆;直线;多边形;折线;弧线;或是饼图),并把他添加在Picture中 有些形状可以通过用鼠标定义一系列点,例如画一个弧线 ---从形状工具栏中点击弧线按钮,光标变成十字型 ---把该光标定位在希望弧线出现在Picture的位置上, 然后拖拽 ---移动光标确定整个弧线的宽度,一段弧线出现在屏幕上 ---继续移动光标,直到该段弧线的高度和尺寸被确定(见图) 同样的,用户也可绘出一个如下图的矩形(见图): 再如,画一个饼图 要是画矩形,远角矩形,椭圆或者线,则: ---点击在工具栏上希望绘出图形的按钮,此时光标改变成十字状 ---将光标放置在你要绘出图形的地方 ---直接拖拽,直到图形达到满意的大小即可 若是画多边形或者折线: ---点击在工具栏上希望绘出多边形或者折线图形的按钮,此时光标改变成十字状 ---将光标放置在你要绘出多边形或者折线图形的地方 ---点击一次鼠标建立多边形或者折线图形的一个点,双击则结束该图形的绘制 3.2.2 2.2.3 3.3 光标 3.3.1在用户编辑画面的时候,用户在不同的场合会用到许多不同的光标,用以完成不同的任务。 这些光标出现在用户选择一个对象并且将光标放在不同的对象图柄(Object Handles)上。 图柄就是改变图形形状的控制点,依据欲进行的操作的不同,其有三种类型: ---Resize Handles尺寸图柄:修改对象的尺寸。当用户使用大多数对象时,该图柄会自动出现。 ---Reshape Handles形状图柄:修改对象的形状。该图柄针对弧线,扇形和饼图有效。 ---Rotate Handles 旋转图柄:以定义的圆心来旋转对象。该图柄对矩形,圆角矩形,趋势图和插入的图片有效。 在画面中添加一个矩形,左键选择该对象,在该对象的四周有8个图柄用以调整该矩形的尺寸和形状。又右键选择该对象在弹出菜单中选择Rotate项, 在该对象中心出现一个圆心状的调整旋转中心的图柄,在其四个角上,出现调整对象角度的图柄,光标指向该图柄时光标将变成圆环状,拖拽该图柄调整矩形的旋转角度。 3.3.2 下面这些光标是在Intellution Workspace中经常用到的: 光标形状 定位于… 作用 Intellution Workspace中对象外的区域,或系统树的任何地方 在Intellution Workspace中选择对象;在系统树中展开文件夹;左击圈定对象;有击弹出菜单 屏幕的任何地方 提示系统工作正忙,在此期间不能处理任何输入 在一个对象或是一个对象组上 左键单击选择对象, 双击弹出对该对象进行动画编辑的对话框; 右键单击弹出菜单 在对象上下控制图柄上; Picture的顶部或底部 调整对象或画面的上下的尺寸 在对象左右控制图柄上; Picture的左部或右部 调整对象或画面的左右的尺寸 在对象拐角控制图柄上; Picture的拐角处 在拐角处调整对象和画面的尺寸 系统树右侧的边框 调整系统树的视面 在系统树中;拖拽到画面中 拖拉对象或图素到画面中;第二个光标指示用户拖拽到当前的位置是无效的 在对象的折点上 增加或删除一个对象的折点,左侧白色光标指示可以添加一个折点;右侧黑色光标指示可以删除一个折点 3.4 加入复杂图形 3.4.1 复杂的图形 充分利用系统提供的一些简单图形对象可以创建出复杂的图形 ---如图,选择矩形按钮,画出两个矩形, 画一个扇形, ---调整大小,将其摆放在一起。 ---用光标将这三个对象全部选择起来。 ---右键点击这个组的对象, 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Group把他们组合起来, ---右键点击这个组的对象, 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Enter Drilldown”。 ---在虚线框中分别右键选择三个对象, 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Color” ---在弹出的颜色表对话框中逐一修改每个对象的颜色为灰色, 单击确定结束。 这样工业现场常用的罐设备的简易模型就画成了 3.4.2 使用现成的图画素材 在iFix中,用户还有许多途径使用现成的图画素材,例如用数码相机拍下工业现场的生产环境或生产设备并把他们插入到画面中,可以非常逼真地反映现场的状况。具体办法如下: ---选择画面工具栏中的插入图片按钮。当然, 在软件的菜单栏中选择InsertàBitmap是一样的。 ---在弹出的打开文件的对话框中选择索要插入的画片文件,iFix支持目前流行的大多数图形格式 ---按确定 3.4.3 做1个简单的动画 在这里,给前面画的罐添加一个液位的动画,首先在过程数据库中先添加一个表示液位的模拟量输入块: ---选择Workspace添加数据库块按钮,在其中输入Tank1lev,确定 ---在选择块类型对话框中选择AI(模拟量输入块),确定 ---按照下表填写该对话框中的Basic 说明 值 Tag Name 定义一个块名 Tank1lev Description 对这个块的描述和说明 1号罐的液位 Driver 选择驱动程序 SIM (iFix提供的仿真驱动程序) I/O Address I/O地址定义(按照各个硬件厂家的规定) RH (仿真驱动中的一个模拟量寄存器) Signal Conditioning Scan Time 扫描时间(s) 0.05 Low Limit 设定下限 0 High Limit 设定上限 100 在Alarm和Advanced对话框中分别可以定义针对该块的报警分区及受自动状态转换等参数,此不祥述。 ---按Add, 将该块加入到系统的过程数据库中。 ---系统提示是否将该块置于扫描之中,按Yes, 确认 画一个多边形,表示罐的剖面缺口 ---选择多边形按钮,绘制一个多边形 ---右键选择该多边形,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Delete Point” 删去不想要的折点 ---将其颜色修改成蓝色将其摆放在罐的上面,表示罐的剖面缺口, ---点击填充专家按钮,按照如下表格数据填写弹出的对话框 说明 值 Data Source 数据源,当前动画动作的数据来源 Tank1lev Direction 填充方向 Vertical 垂直填充 Input Ranges 输入值的范围 Lowest: 0 Highest:100 Direction Setting 填充方向的设定 Vertical Fill Direction: Bottom to top FillPercentages 填充范围的百分比 Minimum: 0 Maximum:100 ---按ok, ---按Ctrl+W切换到运行模式,再按Ctrl+W切换到开发模式 ---按保存文件按钮,在保存文件对话框中添入test2, 确认 实例:对位图的做动画 ---选择改位图,按填充专家按钮,按照以下表格数据填写弹出的对话框 说明 值 Data Source 数据源,当前动画动作的数据来源 Tank1lev Direction 填充方向 Vertical 垂直填充 Input Ranges 输入值的范围 Lowest: 0 Highest:100 Direction Setting 填充方向的设定 Vertical Fill Direction: Bottom to top FillPercentages 填充范围的百分比 Minimum: 0 Maximum:100 ---按ok, ---按Ctrl+W切换到运行模式,观察动画效果,再按Ctrl+W切换到开发模式 还没有结束,接着来 ---右键选择该位图,在弹出的菜单上选择Button Style, 选择Push Button, 将位图定制为一个按钮 ---右键选择该位图,在弹出的菜单上选择Edit Script ---在Visual Basic Editor中编写如下程序: Private Sub Bitmap1_Click() Msgbox(“位图可以当作按钮用!”) End Sub ---关闭Visual Basic Editor的窗口,回到iFix开发环境 ---按Workspace工具栏中的运行模式按钮 ---点击位图,确定弹出的对话框 这说明,可应把位图定制为按钮,按该按钮后触发一段VB程序,在这里只是利用一个弹出对话框语句做一个简单的例子,实际上用户可以把对现场的数据的判断,设备操作,算法在这里编制成程序运行,可以非常灵活地扩展用户的应用。 相比目前绝大多数HMI软件使用封闭的自定义的脚本指令集而言,VBA已经成为目前工业自动化领域的标准脚本语言,用户可以不用反复学习新的语言,就可以很快上手编程。在后面我们还要介绍一些非常有趣的例子,例如实现将现场设备的报警信息传递到用户的传呼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