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lution iFix快速上手(4)

楼主(2000-11-18):
详细情况请恰:010-65925321转16 刘先生 5.深入研究对象的动画 再鼠标右键菜单Animations…集中编辑使用. 所谓动画就是为使图形对象更加生动,对其属性进行动态的定义,或是属性值来源于变化的数据源。 这种数据原来自于: ---iFix的数据库中的tag点 ---从I/O传来的实施数据 ---另一个图形或者对象的属性值 ---一个全局变量 ---一个事先定义好的表达式 ---一个VBA的事件 ---来自于OPC 服务器的数据源 动画是针对于对象而言的,使用动画组态可以修改对象的属性,但是不能修改只读属性,另外通过修改属性窗口显示改变属性, 再动画组态的对话框中有9张组态动画的表 表名 功能 General 公用 对象名称,描述,运行模式下行为,例如帮助内容ID. Visibility 可见 对象是否可见 Size 尺寸 高度,宽度的变化,变化的方向,变化的百分比. Misc 杂项 在画面中该对象所处的层的变化. Position 位置 对象垂直和水平位置的变化. Color 颜色 前景颜色背景颜色对象边框颜色变化 Style 风格 填充风格,变框风格, 线宽。 不是所有对象都有填充风格。 Rotate 旋转 对象旋转角度的变化。椭圆, 圆角矩形,趋势图表没有旋转属性。 Fill 填充 对象填充比例,填充的方向 Text 文本 字体,字型,字号等变化 Behavior 行为 对象尺寸,缩放范围,排列和文字属性 5.1 填充及颜色变化 5.1.1 动态添充用来向上,向下或上下组合添充前景 ---双击选择屏幕上的对象, 弹出Animation…对话框 ---选择Fill表, 选择欲修改的属性的确认框:按比例水平填充;按比例垂直添充;水平填充方向;垂直填充方向。 ---选择修改动态属性的数据源的对话框, 在其中输入相应的数据源名称,Fix32.THISNODE.tank1lev.F_CV ---确认结束 另外可以使用填充专家: ---在数据源对话框添入动态填充的数据源Fix32.THISNODE.tank1lev.F_CV ---在动态填充方向对话框选择添从方向:水平填充(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垂直填充(从上倒下; 从下到上) ---在输入数据源范围的对话框中设定动态数据的变化范围,使用Fetch Limits from Data Source可以直接提取tag点的最大最小值; ---在填充的比例设定对话框中可以设定针对对象填充范围的比例。 5.1.2 动态颜色的变化经常用于反映系统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或是事故报警状态 ---选择屏幕上的对象, 右键弹出菜单选择Animation… ---选择Color表, 选择欲修改的属性的确认框:前景颜色;背景颜色; 边框颜色 ---选择修改动态颜色的数据源的对话框, 在其中输入相应的数据源名称,Fix32.THISNODE.tank1lev.F_CV ---确认结束 在颜色动态的编辑中,可以选择对数据源进行变换之后显示,几种方式:1.直接引用数据源数据;2.制定颜色对照表; 3.Format针对文本对象使用, 4.Object针对外部插入的ActiveX控件对象使用 5.2 对象的旋转及位置的变化 5.2.1 对象的旋转 ---双击选择屏幕上的对象, 弹出Animation…对话框 ---选择动态旋转表, 选择动态旋转角度的确认框: ---选择修改动态属性的数据源的对话框, 在其中输入相应的数据源名称,Fix32.THISNODE.tank1lev.F_CV ---确认结束 另外可以使用旋转专家: ---在数据源对话框添入动态填充的数据源Fix32.THISNODE.tank1lev.F_CV ---在输入数据源范围的对话框中设定动态数据的变化范围,使用Fetch Limits from Data Source可以直接提取tag点的最大最小值; ---在填充的比例设定对话框中可以设定针对对象旋转范围的比例。(如从20度旋转到80度) ---确定结束 5.2.2 对象位置的变化 ---双击选择屏幕上的对象, 弹出Animation…对话框 ---选择动态位置变化Position, 选择动态垂直或者水平移动坐标值的确认框: ---选择修改动态属性的数据源的对话框, 在其中输入相应的数据源名称,Fix32.THISNODE.tank1lev.F_CV ---确认结束 另外可以使用位置移动专家: ---选择对象,按位置移动专家 ---在数据源对话框添入动态填充的数据源Fix32.THISNODE.tank1lev.F_CV ---在输入数据源范围的对话框中设定动态数据的变化范围,使用Fetch Limits from Data Source可以直接提取tag点的最大最小值; ---在位置变化类型中选择相对位置(Relative)或者绝对位置(Absolute) ---在填充的比例设定对话框中可以设定针对对象位置移动范围的比例。 ---确定结束 5.3 尺寸的变化及可见与否的变化 5.3.1对象尺寸的变化 ---双击选择屏幕上的对象, 弹出Animation…对话框 ---选择动态尺寸(Size), 可以动态修改的属性有:宽度;高度;宽度变化比例;高度变化比例;宽高变化方向 ---选择修改动态属性的数据源的对话框, 在其中输入相应的数据源名称,Fix32.THISNODE.tank1lev.F_CV ---确认结束 另外可以使用动态尺寸专家: ---在数据源对话框添入动态填充的数据源Fix32.THISNODE.tank1lev.F_CV ---在输入数据源范围的对话框中设定动态数据的变化范围,使用Fetch Limits from Data Source可以直接提取tag点的最大最小值; ---在填充的比例设定对话框中可以设定针尺寸变化范围:长宽同时变化;长度变化还是宽度变化。 ---在方向设定框设定尺寸变化的方向:从中间;左上角;右上角;左下角;右下角 ---确定结束 5.3.2 对象可见变化 ---双击选择屏幕上的对象, 弹出Animation…对话框 ---选择可见变化, 选择Visiable确认框: ---选择修改动态属性的数据源的对话框, 在其中输入相应的数据源名称此数据源一般选择开关量 ---确认结束 另外可以使用位置可见专家: ---选择对象,按可见专家 ---在数据源对话框添入动态填充的数据源Fix32.THISNODE.tank1lev.F_CV ---在可见与否判断条件的对话框中设定变化范围,包括条件(〉,《,》,》,〈,=等〉 );条件值;公差等, 并据此生成条件表达式; ---确定结束 5.4 风格的变化 5.4.2 ---双击选择屏幕上的对象, 弹出Animation…对话框 ---选择可见变化, 选择Style确认框: ---选择修改动态属性的数据源的对话框(包括填充风格;背景风格;边框风格;边框宽度) ---确认结束 另外可以使用位置可见专家: ---选择对象,按可见专家 ---在数据源对话框添入动态填充的数据源Fix32.THISNODE.tank1lev.F_CV ---在可见与否判断条件的对话框中设定变化范围,包括条件(〉,《, 》 , 》 , 〈 , = 等 );条件值;公差等, 并据此生成条件表达式; ---确定结束 5.5 其他图形专家的使用 5.5.1 画面生成专家: 该专家用来一次性定义所要建立的画面 ---在Window Location Percentage窗口中定义新画面的位置 ---在Window Style中定义新画面窗口的属性:标题栏;系统菜单;可调尺寸;一直至于顶端;运行可见等 ---定义画面的背景颜色;画面名称 5.5.2 打开画面专家: 用来定义点击一个对象后所要弹出的画面 ---画面的名称;别名;位置 ---点组替换选择 5.5.3 关闭画面专家 用来定义点击一个对象后所要关闭的画面 ---在对话框中指定画面的名称;别名; 5.5.4 替换画面专家 用来定义点击一个对象后关闭某个画面而打开另外一个画面,这个功能通常用在工艺过程的画面切换时使用。 ---指定准备关闭的画面的名称及其别名 ---指定准备打开的画面的名称及其别名 5.5.5 刷新率专家 ---在选择目标的对话框(Select Target Objects)中,选择所要修改刷新率的目标:是已被选择的对象还是整个画面。 ---在选项(Options)框中修改刷新率,公差及死区 5.5.6 数值输入专家 5.5.7 动态的图形效果 ---插入动态GIF文件 ---插入多媒体控件Flash Mov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