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变频器通信问题?急!

楼主(2001-01-03):
哪位朋友用计算机控制过台达变频器VFD-B,我用ASCII方式已经可以很好的通信,但用RTU方式始终不行,那位朋友有类似的经验,请指点,先谢过各位! EMAIL:CHB22@21CN.COM TEL:86-28-7777044

网友A:
Is it a Modbus device?

网友A:
Is it a Modbus device? If that, use CRC not LRC!

网友B(2004-03-23):
WEN,你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C(2007-01-26):
请教:如何进行台达变频器与台达PLC的通信软件

网友C:
请教:如何进行台达变频器与台达PLC的通信软件,我想将变频器的运行频率由PLC写入变频器,有哪位高手能给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