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和调制解调器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1-01-24):
如何实现在上位机拨号后,和plc连接的modem自动摘机建立连接.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大家帮帮我,多谢!!!! 我的plc是s7-200 和modem的连接电缆是5pin的 modem:10位的我都按使用手册的说明来连接的. 希望给我具体的编码,在下接触他不是很久,很多东西还不太清楚.

网友A:
这个问题和PLC无关,调制解调器要自动应答取决于调制解调器的设置,如果是标准的调制解调器,要把S寄存器0设置为一个不为零的数值。 告诉我您使用的MODEM类型和接线方法,我会告诉你设置方法 WWW.OMRONGZC.COM

楼主:
modem 需要DTR信号,请注意组态好.其实你可以做一块rs485/rs232转换卡,可省一根pc电缆,将DTR信号接到Acc即可. modem 最好选择可以保存寄存器值的,否则每次使用都要ats0=x,这里,x是振铃多少次后modem开始摘机应答. PLC可使用自由口协议.在主程序中设置好端口,打开接受中断,然后编写中断服务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