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测绝缘电阻?

楼主(2001-03-12):
毕业设计的需要? -----谢谢老师的教导。

网友A:
使用兆欧表

网友B:
使用兆欧表(平时也叫摇表),大约有三个等级500V,1500V,2500V,可判断一个设备的绝缘等级,详细情况可查找有关IEC标准相关资料。

网友C(2019-01-31):
搞一个摇表,匀速摇,观察稳定时候的绝缘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