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楼主(2001-03-25):
ABB变频器的直接转矩控制能否用于电缆制造行业收线机上的恒张力控制,15KW的装置价格是多少

网友A(2001-02-17):
我作过线缆的张力控制,愿意讨论。0532-3886785 岳

网友B:
对于收卷机,我不大清楚,但我做过纸张的重卷机,想来原理应该差不多。我想收线机的恒张力控制,应该是控制电机的输出力矩,力矩的大小若用闭环控制应有张力传感器。开环控制应能算出卷径的大小,当然最好是卷径和张力传感器一起用。具体的可和我联系,在这方面我做过重卷机和凹版印刷机的传动。 email:05953951854@sina.com tel:0598-8245166,8255754

网友C:
变频直接转矩控制不能实现恒张力,且启动时不能自动判断转向。用速度方式配PID即可。 价格约:16000元

网友D:
pwgea说的对,不过应使用张力传感器和PID与变频器构成闭环。 如果要求精度较高,去DANFOSS请教王孟贤。

网友E(2001-03-25):
用张力控制器和传感器后,如需较高精度,建议用带力矩控制的变频器. liu2001b@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