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系列双机通讯求教

楼主(2001-03-26):
请教关于s7系列plc双机通讯问题

网友A:
有多种方式可以实现: 在STEP7 net组态通讯连接表中,定义PLC间的通讯协议: 可以是: FMS、S7-FUNCTION、FDL等 最简单是采用MPI全局数据通讯来解决。 lqs69@0451.com

网友B:
最简单是采用MPI全局数据通讯来解决。 参考书上说的非常明确,1个月以前我曾经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