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DOWS定时精度

楼主(2001-04-08):
本人编写一个WINDOWS98 下控制程序,要求定时精度为5毫秒,但是由于WINDOWS98 的时间片最少为55毫秒,因此我的程序总达不到控制精度,那位高手能帮我解决这个难题,谢谢!

网友A(2001-02-05):
1。Win95/98/NT其本身都不是实时系统,在NT下达到5毫秒控制要求,可加实时扩展子系统(如VenturCom)来实现。 2。试试WinCE操作系统。

网友A(2001-04-08):
windows下做实时控制并不是很好,因为不能用中断,且windows是抢先式多任务的工作机制。不过你可以加一块带定时器的板卡,用vxd编程或许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