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1-04-17):
我这里一台设备上用了"A-TYPE Encoder",用了8根引线,有 Q0I, Q0N, Q1I, Q1N, Q2I, Q2N, 05P, GND,没有详细资料,我转动与之相连的电动机,在编码器上却测不到脉冲。请教各位高手,有谁知道"A型编码器”是怎么定义的? 谢了。

楼主:
据我猜测,你这个编码器应该是三轴正交差动输出的, 05P是电源,GND是地。另外六根是输出,I和N代表每个轴的差动输出,共六根线。

楼主:
楼上的hexs兄: 谢谢你的回答。能否给出比较详细的描述? 关键是我如何能测到速度信号以判断编码器是否有问题? 是否有相关网站可以查到资料? 多谢。

楼主:
通上5V电源,弄清每转脉冲数,测信号端对地电压 仔细测应能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