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Bus:Phoenix Contact的场多路复用器

楼主(2001-04-29):
Interbus场多路复用器(field multiplexer)能高效传输远程信号。该产品采用新型或现有的两线电缆替代长的多线铜缆,节省了成本。它还具有灵活性且易于使用。 利用该产品可在铜缆和光纤上传输多达512个数字信号或32个模拟信号。另外,根据电缆和EMC的不同条件,最大可覆盖12Km的点到点传输距离。同样,数字和模拟I/O也可以被合并。 该多路复用器具有高度的模块性,可快速扩展工作站的数量。它还带有一个用于本地消息的集成报警继电器。大量的单通道和多通道Interbus I/O模块可方便地嵌入到这种场多路复用器中。产品的环境温度范围为-25℃至50℃。

网友A(2019-07-25):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