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ActiveX容器

楼主(2001-05-13):
容器是用于存放和安排控件,实现控件间的通讯。容器是最终用户来控制和操纵数据显示的一个环境。通过容器的菜单,用户可以用不同方式查看数据,改变数据的格式,加入新的数据等。ActiveX容器支持COM接口,主要具有如下功能:构化的存储,自能化命名,统一数据传输,支持嵌入式对象、链接式对象、拖换、在位击活等操作。 用户在此平台上通过使用这些定制的控件可方便的进行“微机控制技术”课程的各种实验。

网友A:
315-2DP做为主站(无其他通信模块),下面挂S7-200从站(用EM277接入)构成DP网。另外还有一块5412卡,问能否对整个系统实现网络监控?即315-2DP与5412卡能否交换数据?是否一定得用WINCC。现在是硬件已固定,没有其他通信模块。若用DP-LIB,调用DP函数,PC做MASTER,那315-2DP得做从站??好象一般给的例子多为PC主,S7为从站(342-5DP)。我想作成多主站形式,可以吗?请多多指教,多谢。 315-2dp做主站时,不需编写通信程序,把从站的I/O当作自己的I/O处理,在与PC交换数据时该怎么办呢??

网友B:
在组态软件中,目前只有力控是最完善的activeX容器,欢迎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请告诉我你的通讯地址,我们将给你送演示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