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itect的问题

楼主(2001-05-17):
我将一个项目genie库文件(*.ctm)拷到另一个项目中做为该项目的genie库,但将一个genie controller拷至一个页面并保存时,出现以下错误:   first dbf record   Form:Advanced Animation   database field size mismatch      并在运行时所添加的genie controller消失了!      请高手指点。   (站内回复,或发信至wenyu1977@china.com)

网友A(2007-07-18):
今日学习看到此贴,当然现在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初学者还是有用的,我试了一下,没发生楼主说的问题!

网友B(2007-09-02):
两个项目用的版本一样吗?

网友C:
按照字面意思应该是DBF文件的格式出现问题了,是否更改了DBF文件格式?

网友D(2007-10-07):
呵呵,我也拷贝了,没出现这个问题。我正想找拷贝精灵的方法呢,谢谢楼主提醒。。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