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界面上的控件与串行口的连接方法

楼主(2001-05-20):
VB6.0制作的界面控件.如[启动]与[停止]控制按钮等.如何与RS-232串行口连接的方法

楼主(2001-03-13):
请阅:Visual Basic与RS232串行通信控制一书.

网友A(2001-05-15):
你是自己设计一个系统吗?不然如何将232口与控制按钮相连呢?

楼主:
chen:您好! 我是用VB6.0设计的一个系统.用 VB中的MSCOMM通信控件.将232口与部分控制按钮相连.但下一步不知方向。 cjgu@163.com

网友B:
写一段程序在"启动"或"停止"按钮click事件发生时发送一个命令字符串到串口,控制plc的运行.至于命令字符串的格式需要参照plc的使用手册.

楼主:
我已将"启动"或"停止"按钮到串口.但尚有油泵"启动"或"停止".报警.故障...的点.如何? 谢谢赐教! cjgu9166@sina.com.cn

网友C(2005-07-13):
我刚做过~ 现在郁闷的狠,找不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