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教!

楼主(2001-06-01):
各位大虾!我想问一下,RS232、RS422、RS485中的RS是什么意思!232,422,485又代表什么?谢谢!

网友A(2008-04-03):
工业通讯标准

有全双工 半双工

距离远近等很多方面的区分

网友B:
RS为Recommend Standard(推荐标准)的英文缩写,至于232,422,485的区别,还是在网上搜一下吧,太多了.

网友C:
一、什么是 RS-232 接口?
(1) RS-232 的历史和作用
在串行通讯时,要求通讯双方都采用一个标准接口,使不同的设备可以方便地连接起来
进行通讯。RS-232-C 接口(又称 EIA RS-232-C)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种串行通讯接口。
(“ RS-232-C”中的“-C”只不过表示 RS-232 的版本,所以与“RS-232”简称是一样
的)它是在 1970 年由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联合贝尔系统、调制解调器厂家及计算机
终端生产厂家共同制定的用于串行通讯的标准。它的全名是“数据终端设备(DTE)和数据
通讯设备(DCE)之间串行二进制数据交换接口技术标准”该标准规定采用一个 25 个脚的
DB-25 连接器,对连接器的每个引脚的信号内容加以规定,还对各种信号的电平加以规定。
后来IBM 的PC机将RS232 简化成了DB-9 连接器,从而成为事实标准。而工业控制的RS-232
口一般只使用 RXD、TXD、GND 三条线。
(2) RS-232 接口的电气特征
在 RS-232-C 中任何一条信号线的电压均为负逻辑关系。即:逻辑“1”为-3 到-15V;
逻辑“0”为+3 到+15V。
RS-232-C 最常用的 9 条引线的信号内容如下所示
DB-9 1 2 3 4 5 6 7 8 9
DB-25 8 3 2 20 7 6 4 5 22
定义 DCD RXD TXD DTR GND DSR RTD CTS RI
(3) RS-232 接口的物理结构
RS-232-C 接口连接器一般使用型号为 DB-9 插头座,通常插头在 DCE 端,插座在 DTE
端。PC 机的 RS-232 口为 9 芯针插座。一些设备与 PC 机连接的 RS-232 接口,因为不使用
对方的传送控制信号,只需要三条接口线,即“发送数据 TXD”、“接收数据 RXD”和“信
号地 GND”。 RS-232 传输线采用屏蔽双绞线。
(4) RS-232 传输电缆长度
由 RS-232-C 标准规定在码元畸变小于 4%的情况下,传输电缆长度应为 50 英尺,其实
这个 4%的码元畸变是很保守的,在实际应用中,约有 99%的用户是按码元畸变 10%-20%的
范围工作的,所以实际使用中最大距离会远超过 50 英尺,美国 DEC 公司曾规定容许畸变为
10%而得出下面实验结果。其中 1 号电缆为屏蔽电缆,型号为 DECP .NO. 9107723 内有三对
双绞线,每对有 22#AWG 组成,其外覆以屏蔽线。2 号电缆为不带屏蔽的电缆。型号为
DECP .NO. 9105856-04 是 22#AWG 的四芯电缆。
DEC 公司的实验结果
波特率 bps 1 号电缆传输距离(米) 2 号电缆传输距离(米)
110 1500 900
300 1500 900
1200 900 900
2400 300 150
4800 300 75
9600 75 75
经过许多年来 RS-232 器件以及通信技术的改进,RS-232 的通信距离已经大大增加。
RS-232 增强器可以将普通的 RS-232 口的通信距离延长到 1000 米。
二、什么是 RS-484 接口?
1、 RS-485 的电气特性:发送端: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2 至 6)V 表示;
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2 至 6)V 表示。接收端:A 比 B 高 200mV 以上即认为
是逻辑“1”, A 比 B 低 200mV 以上即认为是逻辑“0”。
2、 RS-485 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 10Mbps。但是由于 RS-485 常常要与 PC 机的
RS-232 口通信,所以实际上一般最高 115.2Kbps。又由于太高的速率会使 RS-485 传输
距离减小,所以往往为 9600bps 左右或以下。
3、 RS-485 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噪声干扰性好。
4、 RS-485 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标准为 1200 米(9600bps 时),实际上可达 3000
米,RS-485 接口在总线上是容许连接多达 128 个收发器、即 RS-485 具有多机通信功能,
这样用户可以利用单一的 RS-485 接口方便的建立起网络。因为 RS-485 接口组成的半双
工网络,一般只需二根信号线,所以 RS-485 接口均采用双绞线传输。RS-485 的国际标
准并没有规定 RS-485 的接口连接器标准、所以采用接线端子或者 DB-9、DB-25 等连接
器都可以。
5、 采用 RS-485 接口时,传输电缆的长度如何考虑?
在使用 RS-485 接口时,对于特定的传输线经,从发生器到负载其数据信号传输所
容许的最大电缆长度是数据信号速率的函数,这个长度数据主要是受信号失真及噪声等
影响所限制。最大电缆长度与信号速率的关系曲线是使用 24AWG 铜芯双绞电话电缆(线
经为 0.51mm),线间旁路电容为 52.5PF/M,终端负载电阻为 100 欧时所得出的。(引自
GB11014-89 附录 A)。当数据信号速率降低到 90Kbit/S 以下时,假定最大容许的信号损
失为 6dBV 时,则电缆长度被限制在 1200M。实际上,在实用时是完全可以取得比它大
的电缆长度。当使用不同线经的电缆,则取得的最大电缆长度是不相同的。例如:当数
据信号速率为 600Kbit/S 时,采用 24AWG 电缆,最大电缆长度是 200m,若采用 19AWG
电缆(线经为 0.91mm)则电缆长度将可以大于 200m;若采用 28AWG 电缆(线经为
0.32mm),则电缆长度只能小于 200m。
RS-485 的远距离通信建议采用屏蔽电缆,并且将屏蔽层作为地线。
三、什么是 RS-422 接口?
RS-422 的电气性能与 RS-485 完全一样。主要的区别在于:
RS-422 有 4 根信号线:两根发送(Y、Z)、两根接收(A、B)。由于 RS-422 的收与发
是分开的所以可以同时收和发(全双工)。
RS-485 有两根数据线:发送和接收都是 A 和 B。由于 RS-485 的收与发是共用两根线,
所以不能同时收和发(半双工)。
四、RS-485 比 RS-232-C 接口相比有何特点?
答:由于 RS-232 接口标准出现较早,难免有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四点:
(1) 接口的信号电平值较高,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又因为与 TTL 电平不兼容
故需使用电平转换电路方能与 TTL 电路连接。
(2) 传输速率较低,在异步传输时,波特率为 20Kbps。现在由于采用了新的 UART
芯片,波特率达到 115.2Kbps。
(3) 接口使用一根信号线和一根信号返回线而构成共地的传输形式,这种共地传输
容易产生共模干扰,所以抗噪声干扰性弱。
(4) 传输距离有限,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 50 米,实际上也只能用在 15 米左右。
(5) RS-232 只容许一对一的通信,而 RS-485 接口在总线上是容许连接多达 128 个
收发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RS为Recommend Standard(推荐标准)的英文缩写,至于232,422,485的区别,还是在网上搜一下吧,太多了.

-------------------------------------------------------------
回答言简意赅!

网友E(2008-05-11):
3楼解释的这么详细,!谢谢了,长知识了!

小俊!

网友(2008-06-14):
学习了,十分详细.谢谢3楼的

网友F:
长知识了收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