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现场总线产品

楼主(2001-06-05):
连接于总线上的产品,可以分为有源和无源两大类。 有源产品可以产生通讯信号、响应信号、调整信号或者兼而有之。 有源产品包括以下部件:   1. 节点(Node)-总线上可以编址的设备。 2. 总线模块(Bus Modulea)-任何形式的现场节点,可以使用端子或接插件连接传感器、阀门、按钮等各种现场装置。 3. 网关(Gateway):一种特殊的节点,用于两面种不同的总线之间的信号和数据变换。 4. 放大器- 一种用于实时(加强)信号,以精确复制原始信号。连接同一总线的两部分,解决通讯信号在通讯线上由于电气损耗而造成的衰减。当信号变弱而不变形时可以使用放大器。 5. 中继器(Repeater)-用于加强信号,产生不变形的新信号。连接同一总线的两,当信号变弱或变形时可以使用中继器。 6. 桥(Bgridge)- 有两类桥。一种是用于连接同一种协议,不同传输速度的两个段。另一种是一种智能的中继器,当通讯的源地址和目的地址位于不同总线段时,用于重复两个段间的数据。桥必须被编程设定地址和相关的段。当桥读地址时,要有几个位的等待时间。桥可以应用于设备级总线,但应用并不普遍。 7. 路由器(Router)-用于广域网的高等级桥。这类产品很少应用于设备级总线。 8. 有源多端口分接器(Active hub)-多端口中继器或放大器,以增加总线的分支能力。 9. 接口卡、接口模块(Interface card,interface module)-指网关的常用术语,作为PLC或PC到设备及总线的接口。 无源总线产品包括: 1. T型分支(Tee)-用于产生总线上的一路分支    2. 无源多端口分接器(Passive hub)-多端口T型分支。 3. 终端电阻(Terminating Resistor)-安装在总线的始端和末端的电阻,用于稳定和调整信号。 4. 总线电缆(Busline)-连接节点,传送数据的各种电缆。

网友A(2021-07-23):
专心智制在“中国制造2025”的国家行动纲领下,研发并生产了多款适用于工业物联网的IOT产品……丰富的产品琳琅满目,让专心智制在智慧工业领域的地位显著提升,在前不久专心智制的5G网关边缘计算产品顺利通过了工信部权威检测,证书即将于2021815日颁发。标志着专心智制的边缘计算产品已经符合行业领先的标准筛选,同时也为专心智制的可持续和中长期战略规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MQTT等协议的手段,利用IOT设备的数采能力与边缘计算能力,对机床,车间设备等数据,进行采集,在边缘计算后上报至服务器,并对异常情况进行报警,一方面实时监控设备运行状态与数据,一方面按照程序要求检查现场问题状况,确保机台稳定运行。

专心智制凭借IOT 5G边缘计算设备,提高了车间产量,显示了车间状况,让制造业的管理更加方便准确,为“中国制造2025”的国家行动纲领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