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楼主(2001-06-06):
我现在在使用WinCC软件,由于我们的客户要求对采过来的数据能储存半年,而我发现若要完成此功能就必须编个数据库,我看了一下,我发现WinCC的数据库的后缀名是.db,不知它是什么数据库,因为我想在它原数据库上更改,不知行不行,如若自己单独开发数据库的话,应怎样跟它连起来呢,该怎么做

网友A:
1。如果利用WINCC TAG LOGGING 对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其中就可以设定数据保存的期限(当然还取决于数据采集的频率,数量及内存) 。 2。可以用SYBASE (SQL) 对*.db 进行读写。 3。还有很多方法将WINCC采集的数据与其它常用的软件连接起来。比如微软的EXCEL。

楼主:
谢谢您的答复 1.由于我采用的是触摸屏,无键盘,因而不能输入数字,如果用WINCC TAG LOGGING 对数据进行采集存储的话那么在查询方面则须一页一页翻,这对可户来说是很不方便的 2.不知怎样用SYBASE (SQL) 对*.db 进行读写。望能告知 3,如用EXCEL的话能进行数据存储吗(一个月的) 4,我现在想采用的方法是用VB通过DDE跟WINCC进行数据交换,但一些具体细节不知怎么做(我是编程门外汉),请问能实现吗 能告诉联系方式吗

网友B:
随便弄一个面向对象的开发语言(如VB)把WINCC的数据库打开再弄个界面什么的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