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智能小区中LON总线和以太网的连接

楼主(2001-06-06):
在智能小区中,LON总线最终要和以太网结合,可是在以太网和LON总线连接我存在以下几个问题,请赐教: 1.小区里以太网的传输速率一般都是10/100M的,而LON总线只有1.25Mbps,Lonmark的路由器何以解决网间连接问题,它也有RJ45的接口吗? 2.在小区里,LON总线和以太网的连接处一般是设在什么地方?是在中心机房两个网才连接,还是在各栋楼里就连接? 3.在小区以太网里,为了安全和带宽分配问题,一般都配置VLAN,就是把每户的端口和出口交换机的端口配置为一个VLAN,而LON总线也支持VLAN吗?如果不支持,它的数据还安全吗?

网友A(2001-03-19):
1.Echelon公司采用i.LON 1000 Server与INTERNET连接,该服务器具有网络连接器RJ45. 2.在小区里,LON总线和以太网的连接我们建议设在管理机房,这样可节省费用且易维护. 3.LON总线同样支持VLAN.

楼主:
宋先生,多谢你的指点,可是我还有两个疑问: 1,“i.LON 1000 Server与INTERNET连接,该服务器具有网络连接器RJ45.”Echelon公司是用这种服务器装两快网卡作为网关吗?因为两个不同的网络肯定要有两个不同的IP地址。 2,如果在中心机房和以太网相联,那么是不是要从新大量的布线,如果在楼道内就和以太网相联不是节约布线吗?

网友A:
先生(不知您贵姓): 您好!首先纠正您的一个错误,我是女性,请勿称我为先生。以下是您的问题答案: 1.i.LON 1000是一种嵌入式Web服务器,而服务器本身就是网关,并且它留有网络接口,所以要接网卡 2。如果在楼道里和以太网相连就太浪费资源了,因为一个i.LON 1000服务器可以支持上万个节点,而一栋楼不过一、二十个节点。现在我们提倡使用电力线作为网络通道,因为电力载波支持电信号和数据信号同时传送,这样可以不必另外布网线。 宋瑾

网友A:
lon技术 宋瑾小姐: 您好! 我目前正在应用LONWORK总线技术开发产品。以后有LON方面问题是否可请教您。请留电话联系? 谢谢! 0592-5060358 E:jxlian@sina.com 连先生

网友B(2001-04-29):
1.小区里以太网的传输速率一般都是10/100M的,而LON总线只有1.25Mbps,Lonmark的路由器何以解决网间连接问题,它也有RJ45的接口吗? 我们采用的是Coactive公司的LE和LL网关。LE即LON与ETHERNET的网关,直接转换;LL即LON与LON的路由器,但可通过ETHERNET传输,使用时需2个以上。当然,它们都有RJ45的接口,还有IP地址。这两种路由器价格都很昂贵,FOB价约为USD1300左右,我们备有现货,如有兴趣,可与我联系。 不过,我个人建议直接选用一台计算机,作为服务器(?),配有PCLTA-10卡和ETHERNET网卡,利用NETDDE与其它计算机共享数据。这样成本更容易被甲方接受。 2.在小区里,LON总线和以太网的连接处一般是设在什么地方?是在中心机房两个网才连接,还是在各栋楼里就连接? 通常情况下,我建议每栋楼设一个路由器,每户一到多个节点,在中心机房处再连接。 3.在小区以太网里,为了安全和带宽分配问题,一般都配置VLAN,就是把每户的端口和出口交换机的端口配置为一个VLAN,而LON总线也支持VLAN吗?如果不支持,它的数据还安全吗? LON好象不支持VLAN,也许我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不过,关于LON数据的安全性问题,我想最直接的方法是考虑使用证实密钥服务,这样没有密钥,其他人是不能访问你的网络变量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必须认识到使用DDE(不管是LonManager DDE Server还是LNS DDE Server),本身就是不安全的。 希望上面的答复能对你有所帮助。至于以上提及的具体产品,如路由器、PCLTA-10等,如需要可与我联系。在http://www.sipai.com/lontek.htm网页上我有文章描述如何将LON与ETHERNET相连,很粗略,有兴趣也可去下载。 ———————————————————————— 吴志扬 工业过程自动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网友A:
用OPTO22的SNAP-IT来做小区的管理,可以很容易的解决上以太网的问题。 http://opto22.gongkong.com

网友B:
OPTO22确实不错,底层基于RS485,上层也有Ethernet接口,而且也比较成熟。 我曾经跟踪OPTO22很长时间,与耀阳公司的很多人都有交往,只是我不清楚OPTO在楼宇自控领域的应用程度,好象还是LonWorks是事实上的标准。

网友C:
你好!有关Lonworks 与TCP/IP网络互连的问题,目前已经有很多的产品可以应用,如Echelon, Coactive ,Toshiba等. 有关其详细配置,使用,可以和我联系。 这些设备具有ethernet 接口和 Lonworks接口,配置比较简单。但是在实际应用中,通常和NT/2000 IIS 结合起来 构造复杂的WEB 网站。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必须认识到使用DDE(不管是LonManager DDE Server还是LNS DDE Server),本身就是不安全的。)建议直接采用LNS APPLICATION KITS FOR WINDOWS 开发应用系统 i.LON 安全性 它不能被配置为NAT 和 PROXY SERVER的客户端, 无法隐藏其IP地址,通常考虑:防火墙,路由器访问列表,VPN 方式,口令,证实密钥服务等。

网友A(2001-06-06):
见《微计算机信息》010-62545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