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ET:VIGO软件介绍性描述

楼主(2001-06-07):
目录 1.VIGO简介 1.1.MIB 1.2.远程访问和Web访问 1.3.系统仿真 2.VIGO用户接口 2.1.MIB浏览器, MIB编辑器 3.OLE,应用接口 3.1.VISUAL BASIC实例 3.2.单一虚拟对象 3.3.多重虚拟对象 3.4.错误处理 4.项目数据库,MIB 4.1.结构 4.2.构造 4.3.属性配置 5.VIGO工具设置 5.1.信道配置 5.2.设置P-NET节点地址 5.3.监控器 1. VIGO简介 VIGO是一种现场总线管理系统,可安装于PC机上,在WINDOWS95或NT操作系统下运行。 VIGO可以使分布在工厂或楼宇内的各种独立控制单元组成过程自动化或楼宇管理系统。可实现一种现场总线之中或几种现场总线之间的数据通信。 VIGO现场总线管理系统是由几部分程序元素组成的集合体。它的柔性结构,允许用户很容易的引入附加元素,能够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这些程序元素都可以无需任何转换的动态连接到现有的系统中, VIGO与互通信PC应用程序之间的所有数据交换都是通过OLE自动化(一种微软数据交换标准)方式实现的。VIGO作为一种OLE自动化服务器,为用户应用程序提供了开放和明确的接口。处理工厂网络中任意点的数据请求,都象是在PC机中直接实现的一样。用户无需考虑不同通信协议,数据转换或寻址方式之间的差异。 PC应用程序应当是标准应用程序,如EXCEL电子数据表,ACCESS数据库,或由Visual Basic,Delphi ,C++等语言编写的具体应用程序。 使用VIGO的影响是深远的,这里您只需通过接口连接到一个系统上,而无需了解总线的类型。发展VIGO的使用工具,实用程序,例程等被视为总体目标。这就意味着,随着公司数量的增加,可以提供公共使用的包,从而缩短了开发周期。由于综合使用者只需了解一个系统,这也就意味着经费支出的节省。 1.1 MIB VIGO包括了现场总线系统中变量定位所需的所有信息。VIGO将这些变量赋以简单名称,PC应用程序可以很容易的访问数据。换句话说,就是PC应用只需使用变量名,VIGO将变量名转换为已定义的物理地址。所有这些信息都储存于管理者信息基地-MIB中。 总的来说,现场总线系统是由一定数量的现场总线装置(称为节点)构成的。MIB包含了系统中不同节点的描述,并可获取这些节点的信息,例如:节点标识符,网络分段,节点地址,节点类型和其他相关信息。节点信息给出了通往节点的“现场总线路径“。此外,一个节点由一定数量的变量组成。MIB中包含了节点中所有变量的描述,使节点可以通过总线访问。节点中的变量可以是简单类型(字节,整型,实型等)或复杂类型(数组,记录,字符串)。 1.2 远程访问和Web访问 VIGO既可处理现场装置与本地PC应用之间的通信,也可处理现场装置与远程工作站应用(经由WINDOWS95/NT支持的各种局域网协议)之间的通信。在实时现场总线接口方面,VIGO通过其开放式的构造方式,可允许各种现场总线协议驱动器混连,并行使用。 VIGO既支持本地访问和也支持远程访问,应用方式如下:* 本地访问,通过连接到P-NET系统直接与PC通信。 * 远程访问,通过以太网TCP/IP协议或IPX协议与P-NET连接的远程PC通信。* 远程访问通过调制解调器连接(包括GSM和ISDN),VIGO支持自拨号。 如果连接到网络的某节点被配置为调制解调器类型,那么一个附加参数将指明要拨号的电话号码。如果某端口为局域网端口,那么节点地址既为IP地址或IPX地址。网络上的VIGO计算机可通过它们的IP地址来识别。IP地址可通过两种方式输入:IP地址,如:10.1.1.10,或用户名,如:www.PROCES-DATA.dk. 1.3 系统仿真 在正常操作下,通过VIGO的所有通信都是与物理模块发生的直接响应。但是,VIGO同样可以模仿工厂数据。在这种情况下,VIGO将与现场总线通信的所有数据指向一副工厂模拟图。对用户来讲,所有操作就象实际操作一样。这种便利条件在授权和测试阶段十分有用,而且同样适用于培训目的。 2 VIGO用户接口 VIGO现场总线管理系统是由一些相关程序,DLL和工具组成的集合体。VIGO程序的主窗口如下图所视。当需要VIGO功能性时,应加载(或最小化)该窗口。 VIGO窗口由三部分表单组成,分别是:MIB浏览器,工作域,MIB编辑器。2.1 MIB浏览器,MIB编辑器 MIB浏览器表单显示了能够被应用程序(使用VIGO)访问的项目。MIB浏览器根据节点及包含在特殊系统中的信道和其他变量的具体情况,为项目提供了结构图解。 此外,MIB浏览器还允许用户寻找和选择变量,以便调用有关被选项目的其他程序和工具。在高亮度区点击鼠标右键,会出现相关菜单,用户可从菜单中选择工具。 MIB浏览器提供了一种叫MIBOCX的自定义控制,它是为VIGO设计的“OLE控制扩展”。MIBOCX为项目中的变量关系和结构提供了虚拟表示方式。 项目结构的显示方式为树型结构显示,这与WINDOWS文件管理器的显示方式相类似。只是,WINDOWS文件管理器显示的是文件夹和文件,而MIB中的MIBOCX显示的是节点和有关系统项目描述的变量。同样的MIBOCX控制也可引入其它程序也,例如:Visual C++,Visual Basic或Delphi编写的应用程序,这些语言都支持这种控制。 当结构中的元素处于高亮毒区时,点击鼠标右键,会出现相关菜单。菜单可提供关于被选元素的功能和工具的选项。 MIB编辑器可用于创建一个新系统或修改一个已存在的系统,并执行节点所需的配置。VIGO可以从启始菜单,WINDOWS文件管理器或以快捷键方式启动。 3 OLE,应用接口 VIGO是一个OLE服务器。OLE自动化是实现WINDOWS应用程序之间实时数据交换的一种标准,通用协议。OLE程序可用Visual Basic或Delphi编写。这些程序语言可以使新手象专业程序员一样,编写出全方位的WINDOWS应用程序。 3.1 Visual Basic 实例 这是一个简单的Visual Basic应用实例,通过它可读取现场总线模块测量的温度参数。该窗口显示了读取温度所需的三个简单步骤。 第一步是创建对象。旨在建立Visual Basic程序与VIGO之间的OLE连接。对象名为Roomtemp. 第二步是告诉VIGO,对象Roomtemp与谁相关连。使用的名称(模拟量输入)不是指现场总线上变量的物理地址,而是指系统中变量的认可标识符。VIGO可以识别真实地址,并与实际测量建立联系。 第三步是在程序窗口中显示温度。Roomtemp从温度传感器获得温度值,将该值显示在应用窗口的某一区域内。该线程被包含在一个循环中,可以实现温度值的不断更新。 3.2 单一虚拟对象 下面,就以Visual Basic程序语言为基础,讲述如何使用VIGO。下列实例也可很方便的转换为Visual C++,Delphi或Access表单例程。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VIGO建立访问物理对象的应用,其过程是简单的。只需如下三个简单步骤:步骤1: 第一步是通过虚拟对象标识符,创建认可的虚拟对象。在本例中,虚拟对象标识符被置为“Object1” set Object1=CreateObject(“VIGO.Std”)由此,应用就可以通过使用虚拟对象标识符指向虚拟对象。步骤2: 第二步是建立虚拟对象与物理对象的联系。VIGO中的虚拟对象具有一个包含物理标识符的属性,该属性名为Physld。 通过设置Physld属性,用户可以从预先配置好的管理者信息基地(MIB)中获得访问物理对象所需的所有信息。见上图。 例如:设某阀门为物理对象,它的标志为“Valve_1”。在管理者信息基地中,“Valve_1”作为阀门的物理标识符使用,并指向物理阀门。 步骤三: 一旦虚拟对象指向物理对象,即可实现在物理对象下的操作。例如:读或写变量。在阀门被标识为Valve_1的情况下,可取(读)或设(写)Valve_1的状态。 阀门状态的读操作可使用下列代码:X=Object1.Value 通过给虚拟对象“Object1”的Value属性赋值,可设定应用变量X,X可以是一个布尔值,指明作为物理对象的阀门状态。阀门关操作(置为OFF)可使用下列代码: Object1.Value=OFF如果需要处理其他物理对象,可重复执行步骤2和步骤3。 例如:需要先从一个被唯一标识为“FlowRate”的物理对象中取值,然后从其他对象中取温度。在使用相同虚拟对象时,可使用如下代码: Object1.Physld=“FlowRate”Y=Object1.Value 温度可以被一个称为SampleProject的项目接收;被标识为UPI的节点具有一个模拟量输入信道;温度值储存在测量寄存器中。 Object1.Physld=“SampleProject:UPI.ANALOG_IN_1.ANALOGIN”Z

网友A(2007-01-06):
模拟量输入模块ANALOGIN我需要此产品请与我联系!谢谢!
 朱红强13919134012
0931-2192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