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B6.0界面上的控制按钮.textBox等控件如何连接RS-232端口。有多少控件能连? 谢谢赐教!

楼主(2001-06-08):
求助:VB6.0界面上的控制按钮.textBox等控件如何连接RS-232端口。有多少控件能连? 谢谢赐教!

网友A:
你说的是这样吗?只要用鼠标点击按钮后就将就textbox里的数据传输到rs-232,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将其用mscomm控件发送数据的命令传送出去就行了。如有什么,请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