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

楼主(2001-06-19):
那位大虾知道国内专门做特殊用途变压器的厂商,如415伏转换为380伏,这种为了适合国外电网电压不一样而做的变压器,并且此厂商的此系列产品通过了CE认证和UL认证, 能告诉我吗!万分感谢

网友A:
云南变压器好像听说过

网友B(2004-03-16):
伺服电机最佳必备配件 (SAKA自动变压器) SAKA精机针对目前伺服电机的电源制式与中国的电网不符,取代中国目前用户配用笨重的绕线圈式电源变压器而专门开发的SAH系列伺服专用电子变压器,其原理是利用中国工业电三相四线制的零线,从而为电子电路开发变为可能.SAKA采用最前沿的微波器件,三相全桥软开关谐振技术,SPWM调制方式,开关频率1MKHZ,故其发热量小;体积小,不需散热器,完全消除EMI干扰. SAKA伺服电机自动电源变压器除完全取代传统绕线变压器,还有以特点: 1) 价格便宜;体积小;安装方便. 2) 耗电少,高稳流,抗干扰. 3) 功率齐备;缺雷击,抗高压冲击. 4) 使用简单,安全,可用电压值宽,可断电相供电. SAKA伺服电源变压器特别适合机床,纺织,机器人,等工业环境.可配备电机:三菱 安川 松下 三洋 富士 信浓 东元 国产电机. 货号 品名 1 1KW:SAH010(电流25A) 2 1.5KW:SAH015(电流40A) 3 2KW:SAH020(电流50A) 4 3KW:SAH030(电流60A) 电流可大20%没有问题 上海道诺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021-62475320 传真:021-624737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