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S7-200与数传电台的连接

楼主(2001-06-21):
最近有个项目用到摩托罗拉的GM950i电台与西门子S7-200 PLC相连,哪位高人能告诉我如何连接,具体接线线序,多谢了!!

网友A:
很简单,打个电话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现在也是在做一个数传电台,,但我不知道你的数传电台的现有引线,MAIL 给我我们可以相互讨论:WANGZHEN@KM169.NET

网友B:
我用的PLC 是GE VERSAMAX

网友C:
摩托罗拉的GM950i电台与西门子S7-200 PLC相连时需要智能化的无线   专用MODEM,GM950电台本身仅仅提供一个收发通道, GM950i电台(模拟信号)与西门子S7-200 PLC(数字通讯口)是不可 能直接相连的,必须用专用智能无线MODEM(不能是一般的无线MODEM)。   我公司已经用MODEM将GM950电台和S7系列PLC大量用于远程数据连接。   包括:   北京昌平自来水厂 (配接莫迪康PLC)   宁夏银川石嘴山自来水厂(配接ADAM模块和变频器)   宁夏吴忠自来水厂 (配接莫迪康PLC)   北京昌平自来水厂 (配接莫迪康PLC)   (上述系统集成商为清华紫光集团自动化中心)      瓦房店市自来水厂(配接ADAM模块/西门子PLC S7)   海城市自来水厂 (配接ADAM模块/西门子PLC S7)   (上述系统集成商为中科院沈阳计算所)      宁夏灵武市自来水公司(配接ADAM模块)   山西朔州市自来水公司(配接ADAM模块)   山东德州市自来水公司(配接RTU单元和智能仪表)   河北迁安市自来水公司(配接ADAM模块和智能仪表)   河北大厂县自来水公司(配接ADAM模块和智能仪表)   天津引滦工程管理处[天津段自动监控] (配接工控机)   国家海洋局海洋技术研究所[潮汐监控] (配接PC104工控机)   天津涉县铁厂 (配接莫迪康PLC)      国家重点工程青铜峡铝厂 (ADAM5000,MSCG组态软件)   (上述系统集成商为宁夏恒生天泉公司)   联系我:   天津安维公司 数据通信部 e_mail: tjanwei@163.net   022-27427743,27414643,(0)13902141270 祁战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