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能找到AB-PLC的BASIC通讯开发环境

楼主(2001-06-25):
请教各位前辈,本人最近接手维护一AB的PLC的自动控制系统,由于甲方更换了流量计,使得原流量计设置参数全部丢失,原系统配两台流量计,其中一台通讯正常,流量计与PLC(sl504)用dh+.但原BASIC开发环境无法找到,请求各位帮助。

网友A(2001-04-19):
我也想知道这方面的内容!你知道后,可否告知我!我的e-mail是coolxiejj@sina.com 谢谢!

网友B(2001-06-24):
用WINDOWS 所带的“超级终端”即可! ybsnow@sina.com

网友C:
Hi: there is a software for this module. but want money, if u want contact me, nick

网友D(2008-11-18):
能不能说说那个"超级终端"如何使用,给点例子,比如一些语句怎么表达. 类似于goto呀什么的.谢谢!!!!

网友E:
那个软件是花钱买的!
不过不是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