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三菱FX2N PLC)

楼主(2001-07-02):
三菱新的FX2N系列PLC支持脉冲接点指令和浮点运算指令,但如何用老的FX-20PE编程器来编辑和查看这些指令。还有用FXGP-WIN-C编程软件开发的含有浮点运算指令(如EADD、ESUB等)的程序,在该软件下检测没有任何错误,但传输到FX2N PLC后,错误指示灯闪亮(仅仅就是增加了浮点运算指令)。是何原因?

网友A(2000-08-13):
请使用新FX-20P-E OR FXGPWIN-E OR GPP SOFTWARE TEL:0755-3322379

楼主(2000-10-18):
需帮助吗? EMAIL:CHB22@21CN.COM

网友B(2001-03-07):
请使用高版本的FX-20P-E 或FXGPWIN-E ,或用 GPP 软件。

楼主:
你可将指令设为双字指令

网友C:
我们可以提供GPPW等三菱最新的编程软件。 可以和我们联系。 佛山富士电梯公司 刘生 foshanfujilift@21cn.com

网友D(2001-05-24):
建议到GKONG.NET上去找找看

网友D:
将FX-20P-E升级至300版。

楼主(2001-07-02):
设置不对。

网友E(2004-05-25):
各位大虾好!请教一下在FX2n系列PLC中,如何把16进制数据转化成10进制或者2进制数据? 例如:D20中存储的16进制数据为1706,请问如何把D20中的数据转化成10进制数或者2进制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