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为什么要有独立的Web server?

楼主(2001-07-04):
组态软件为什么要有独立的Web server? 力控的Web Server功能不是具有更好的实时性。以Internet方式调用力控界面的速度快,确保了实时应用的速度。力控自己开发的Web Server使用更方便,您只需要指定一个IP地址,便可以从网络上的其它机器进行访问,而访问端工作站不需要安装任何力控组件。

楼主:
更正:“力控的Web Server功能不是具有更好的实时性。”,一句中,应该将“不是”两个字去掉,改为:“力控的Web Server功能具有更好的实时性。”,笔误,请原谅。 力控的Web Server功能确实具有很好的实时性。 高春光

楼主:
不知道工控论坛是否有修改功能,自己发表的文章,自己应该能够修改。

网友A:
那么在访问的条件上又是如何对权限进行限制的呢?!是否每个人都可以访问呢?

楼主:
xiaowei_2001: 你好!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访问,要输入用户名及口令。用ASP、PHP编程都能很容易地实现这种权限限制功能,这种功能我用ASP实现过。 谢谢! 高春光

网友A:
我们会考虑您的建议,尽快加上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