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求助:intouch 连网使用

楼主(2001-07-05):
使用两台或两台以上计算机连网分别用同一intouch组态画面,对同一系统操作监视,在连接时的配置和应注意的事项都有什么。怎样才能连上。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请联系Wonderware办事处. 如您在北方,请联系: 010-65612158/60 如您在南方,请联系: 021-64870402/3374

网友B:
主要是TAGNAME的指向问题,同一个局网或WORKGROUP,一个做为MASTER,一个作SLAVE.

网友A:
定义一个AccessName: Node Name: MASTER机器的计算机名. Application Name: view Topic Name: tagname 然后在Tagname的定义中的Item项中填写你要监控的Tag名(master机器中InTouch的Tag名).

网友C:
有三种方法可以解决: 1。WEB SERVER方式。 2。定义AccessName名时指定计算机节点名,把INTOUCH应用程序拷贝到另一台计算机即可,必须要软件狗。 3。INTOUCH7。1版好象提供基于IE浏览方式的网络方案,但我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