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请教西门子6SE7033-2EG60变频器

楼主(2001-07-05):
请问,一台180KW/321A水泵能否用西门子6SE7033-2EG60(即160KW/315A)。 谢谢!

网友A(2001-05-03):
用在哪里?什么水泵?请详细描述安装环境,您给的条件仅适用于远离人烟的普通离心水泵。

网友B(2001-07-05):
从电流值分析可以,因为西门子变频器具有1.36倍的过载能力。 请详细描述应用环境,以便分析。 liping@tianjin.cngb.com

网友C(2008-04-11):
建议最好不要用160KW 的变频器,变频器虽然有一定的过载能力,但是并不意味着变频器可以长时间工作在过载状态。这样对变频器的功率元件非常不利,会大大缩短变频器的使用寿命。同时,还要看所带的风机是什么风机,如果是罗茨风机,160KW是绝对不行的。通常在选型时,应该使变频器留有一定的裕量。

网友D(2008-08-02):
用6SE7033-7EG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