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1-07-08):
请问如何用FIX32 6.15来实现事件顺序记录(SOE),谢谢!

网友A:
启动历史报警程序!

楼主:
我将历史报警程序启动后,在显示时,单个的报警点状态发生变化时,总在它当前的位置进行刷新,我无法查看其以前的状态,请您指教。谢谢! xuandfeng

网友B:
请查看你的FIX配置内的ALARM FILES是否有效,当有效后才会保存报警记录,一天一个文件,保存在ALARM子目录下后缀是.ALM文件

网友C:
SOE只能在报警记录中查询,LAOTU说的是实现了报警记录的每日存档文件*.alm,*.log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