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ix7低级问题

楼主(2001-07-09):
初用fix7,有以下问题请教: 用omron c1000h写以下程序: LD 03000;输入 AND AR2000 OUT 00810;输出 END fix中使用OMR hostlink v6.1驱动并正确配置,database中建tagename为AR的DO类变量,I/O地址设为D11:AR:20:0。另建两个DI类变量对应地址为D11:IR:30:0,D11:IR:8:10. 组态时,方三个对象,两个用于显示03000和00810的状态,一个(设名为abc)用于控制AR2000的状态。且把对象abc的ONDOWN事件编程为:setval fix:ar.f_cv 1. 程序运行后,03000和00810的状态能够按要求正确显示,但是ar2000的状态无法由abc控制,鼠标点击abc仅改变内存中ar的值,却无法送到plc中。 请教各位高手,问题初在那里? 多谢! yws

楼主:
问题已解决。 上述程序没有任何问题,而是PLC上的LK-201通讯模块局部有故障,换了一块后,一切都按要求正确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