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SYSMAC-CPT使用请教

楼主(2001-07-12):
SYSMAC-CPT的DM数据区我要输入500个数据,而且要随时能改动,请问各路高手有无快捷的办法。

网友A(2004-03-29):
不知你输入的是同一数据还是不同数据,同一数据可用块设置指令,不同数据要用块传送,并用间变址寄存器改变数据,你可以把具体要发给我,我可以给你写一个。wayne_deng@126.com QQ:179743360

网友B:
你在PLC DATA 中完全可以直接输入,然后再传到PLC中,想要改动时,把PLC置为MONITOR状态,用DATA MONITOR即可进行设置,还用的着那么麻烦吗?你可以说具体点,看能不能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