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有哪些吸引人的特点?

楼主(2001-07-13):
请问:与国内外的同类软件相比,你们的“力控”有哪些吸引人的特点?

网友A:
力控软件的特点 1、 力控具有最为完整的分布式体系结构 早在70年代中期网络技术不发达的时候,DCS已经是分布式的体系结构了,力控的体系结构正是采用了DCS的设计思想,才具备了可自由伸缩的体系结构。可以说在分布式网络应用中,没有力控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主要原因就是力控最初的设计结构就是分布式的,在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结构显示出很大的优越性。这与为了满足网络功能而打补丁的软件性能差别是非常大的。 2、 力控的分布式实时数据库引擎确保了力控具有良好的实时性能。实时性是衡量组态软件性能的最重要指标,除了操作系统的实时性对组态软件实时性的限制外,最能够体现组态软件实时性的就是分布式实时数据库了,众所周知Windows操作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图形操作系统,其图形处理能力较强,而组态软件最终要完成的主要工作又是人机界面,因此很多用户甚至误以为人机界面是组态软件的核心,其实不然。实时数据处理乃是组态软件的核心内容,而人机界面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历史/实时报警的处理,历史/时实趋势数据的检索处理,数据的输入处理与计算只有在分布式实时数据库中才能得到较好的处理,实时数据库的性能和可靠性直接关系到组态软件的可靠性。 力控采用DCS思想设计的实时数据库是力控的核心组件,可单独使用,也可与其它组件分布式使用,以实时数据库为核心可以构筑任何复杂的应用。 3、 力控软件诞生于过程自动化技术高度发达的大庆油田,吸取了国际的重多知名DCS及其控制软件的精华,具有长达8年的现场应用经验,是完全符合自动化工程规范的组态软件,彻底解决了监控组态软件不稳定或死机等问题,为用户免除了烦恼,三维力控郑重承诺,凡是力控死机者,我公司将给予退货,返还货款。 4、 力控在多点数,尤其在超过200点的应用中更加显示出其稳定性好的优越性,在分布式应用的网络传输速度明显快于其它同类软件,在力控的DEMO盘中就有一个单机8000点的示例。其处理速度、实时性、稳定性会在您的演示实验中得到验证,而实际工程实例中有一些超过8000点的应用,如大庆天然气公司实时生产综合管理系统的点数达到15000。 5、 力控的分布式体系结构还同时表现在力控的各个组件程序间的关系上,图形界面系统VIEW和实时数据库DB之间实际上还是分布式的,力控在图形VIEW级率先提出了"数据源"的概念,使一个图形界面可同时连接多个不同的机器上的实时数据和数据源。而各个分布式的数据库分别对连接自己的I/O Server进行采集数据和处理,如输入数据的量程变换、流量累积、报警检查,以及PID运算等。这种体系结构的优越性在于,各组件任务分配更合理,使您的系统实时性更好,稳定性更高。 6、 力控的Web Server功能不是由JAVA语言编写的,具有更好的实时性。以Internet方式调用力控界面的速度要比解释性语言JAVA的速度快数倍,确保了实时应用的速度。力控自己开发的Web Server使用更方便,您只需要指定一个IP地址,便可以从网络上的其它机器进行访问,而访问端工作站不需要安装任何力控组件。 7、 力控的图形模板、数组变量和间接变量的支持,使您的组态更容易,大大地减少了重复画面数量和编程的工作量。运用间接变量或者画形模板,相似的画面只需要一幅,便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点。使用数组变量和For/While循环,可以减轻脚本语言编程工作量,使编程更容易、更灵活。 8、 力控实时数据库根据工业装置的工艺特点,划分为若干区域,每个区域又划分为若干的单元,可以对应实际的生产车间和工段,极大地方便了数据的管理,在总貌画面中可以按区域和单元浏览数据。在报警画面中,可以按区域显示报警。这使您开发应用的功能更强大,更能满足工业生产控制的需要。管理起来实时数据也更加简便。 9、 力控采用标准ODBC及SQL技术,根据力控的体系结构,开发了功能完备的关系数据库的SQL接口函数。既简单又实用,可以利用这些SQL函数,创建关系数据库的表,向表中插入数据,更新数据,查询并显示数据。从而满足了管控一体化工程项目的需求。 10、 力控功能强大的内嵌式报表精灵,可以生成、组态任意格式的二维报表。报表中的项可以是实时量、历史数据,也可以是最大值、最小值、平均、累积等统计量,还可以是脚本运算的表达式。从而满足用户生成实时报表统计数据报表、计算报表的需求。另外,力控的历史报表图形对象,可以方便地创建各个时段的历史数据报表。 11、 力控的压缩包备份功能,可以将用户组态的数据信息压缩到一个包内,压缩率很高,便于用户备份保存。避免因意外情况造成的组态数据丢失。当组态的应用丢失时,只需用备份的压缩包进行简单的恢复。 12、 力控的Setup生成功能,可以将用户组态的应用信息和ForceControl的运行环境压缩到几个文件中,形成Setup盘。当工程交接时,可以将这样一张光盘交到场用户手中,当机器发生严重故障使控制应用受到破坏时,用户可以用这张Setup盘进行安装,一次性恢复完整的力控控制系统。确保了系统的安全,大大地减少了您的维护工作量。 13、 力控历史数据实现了压缩的连续存储,既减少了存储的数据量,又保证了存储历史数据的精确性。使您可以查询到任意时刻的精确的历史数据。使保存的历史趋势曲线不失真。而保存历史数据的时间长度和精度可以由您确定。为了便于事故追忆,力控除了进行详实的历史数据存储外,还进行了事件记录。记录了系统启停,系统状态的变化,操作人员的操作动作(如设置参数变量)等重要事件。当发生事故时,可以此做为分析事故原因的依据。为减少事故、吸取事故教训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14、 力控提供了完备外部扩展接口,您可以通过ActiveX、DLL、DDE等方式与力控进行数据通讯。使力控即具有结构的优越性,也具备细节完备性。力控还可以在画面中插入别人开发的标准ActiveX控件。并在脚本中引用它的属性,调用它的方法。使力控在扩展能力方面显示出强大的优越性。 15、 为了便于用户组态画面,力控提供了大量的子图和子图精灵。特别是使用子图精灵时,用户可以通过属性页窗口随意修改子图精灵的刻度数,刻度值范围、形状特征等特性,从而满足不同用户对于子图的不同需求。其技术含量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准。 16、 力控控制策略生成器,是新一代控制策略自动化软件,符合IEC1131-3标准,为您提供功能强大,易于使用、图形化的设计工具,让您快速开发控制逻辑程序,减少您的开发时间,并提供仿真调试功能,大大提高了您的效率,可增强您开发控制逻辑的可靠性。 17、 力控的报警功能除标准的低报、高报、低低报、高高报、PV变化率报警、偏差报警外,还有可选的延时报警功能,使因噪声、干扰产生报警被过滤掉,发生的报警都是生产中的真正报警。提高了报警的准确性,保证了报警的及时性。 18、 力控的引入功能,可以将几个人开发的几个应用的画面、数据库合并到当前工程中,使一个应用几个人同时做成为可能。从而提高了用户的开发效率,缩短了用户的开发时间。 19、 力控采用事件驱动机制,具备数据改变动作脚本、键动作脚本、条件动作脚本功能,用户可以在指定数据改变、特定的键被按下或释放时,指定的条件满足时执行一段脚本。让用户能更加灵活地设计控制策略,实现复杂的控制功能。 20、 力控已经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楼宇自动化、粮库、水处理、治金、机械等多个领域,经过了大量工程应用的严格检验,2000年6月力控被国家科技部等五部委确认为国家重点新产品。 21、 力控与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科院、同济大学等部门密切合作,不断提高力控的技术含量,不断加强开发力度,使力控软件逐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2、 力控实时与分布式数据库的活点表结构,使用户可以根据工程需要,自己定义实时数据库的结构,而数据库会自动对点进行相应的特殊处理。这种灵活的点表设计思想,使数据库能方便地处理大量的数据,达到了同行业的领先水平。特别适用于高效地开发工程项目。 23、 力控提供了一系列安全保护功能,以保证生产过程的安全可靠。你可以只在力控中进行简单地设置,就可以防止意外或非法关闭系统。力控还提供了方便的用户管理功能,将用户分为操作工、班长、工程师、系统管理员四个级别。可以对修改工艺参数的级别进行限制。越重要的参数,限制的级别越高。确保生产中不会因误改参数而造成损失。使力控的安全性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24、 力控的自定义菜单功能,使你可以随意定义自己的符合Windows标准的菜单来替换力控现有的系统菜单。你可以在菜单中执行一段脚本语言。运用力控丰富的内部函数,来构建符合要求的监控系统。力控自定义菜单系统使您工控项目的实现更方便、更灵活、更符合用户习惯。 25、 力控的双机热备功能是比较完善的,利用力控能够轻松实现双机冗余。双机冗余系统中有一台主站、一台从站。当主站运行正常时,从站只是一般的监视工作站;当主站运行故障时,从站变为主站;当主站运行恢复正常时,从站又切换到备用状态。从而进一步确保了监控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B(2009-05-21):
很好,分布式是趋势

网友C:
扩展性还是不足

网友D(2009-07-30):
不错,挺详细的aaaaaaaaaaaaaa

网友E:
力控的软件的构架是属于介于单机和分布式构架之间的产品,它不是真正的分布式,因为他的IO和DB不能分开。还有力控软件在冗余上问题过大。力控软件过于依赖DB处理事情。分布式是一个以软总线为侧重点,而力控软件多是围绕DB来做事情。只能说liyanqing的时代悄悄地过去了。

网友F:
稳定才是第一

网友G(2010-07-24):
总体感觉还行

但通讯好像不是太好

速度也不太尽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