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B-PLC5的CONTROLNET的冗余控制

楼主(2001-07-20):
求教:AB-PLC5的CONTROLNET的冗余控制方法

网友A:
pleas go to www.rockwell.com or www.ab.com.

网友B(2007-09-10):
[b]ControlNet双纤自愈环网
美国Weed Instrument 产品/深圳讯记唯一授权代理 型号:2C32-MM-LC ---光纤转换器/24VDC源光电一体,LC850nm多模光纤双环自愈 ,5M /支持协议:ControlNet [/i]

网友C(2013-03-02):
概述:
Ci-cf110/120系列产品是一款工业级ControlNet现场总线数据光端机,支持ControlNet协议,通信速率5M,单光口/双光口链网支持. IP30防护等级,波浪纹铝制加强机壳,35mmDIN导轨安装,DC(9-30)V宽电源,具备继电器告警输出,双电源冗余和隔离保护功能.Ci-cf110支持一路光纤接口,一路数据接口,Ci-cf120支持两路可级联上下行光纤接口,一路数据接口.
特点:
l 支持ControlNet工业控制现场总线协议,通信速率5M.
l 电接口具备1500V电压隔离以及600W浪涌保护功能。
l 单光口/双光口链网支持.
l 采用DC9-30V宽电源输入,双电源冗余,DC1000V电源隔离,反接保护.
l 提供继电器输出光纤链路以及电源故障告警。
l IP30防护等级,波浪纹铝制加强机壳,35mmDIN导轨安装。
性能指标:
数据电接口:
? BNC-F接口形式。
? 支持ControlNet现场总线协议,通信速率:5M.
? 隔离电压:瞬间隔离电压5000V,持续隔离电压1000V。
? 终端电阻:该产品已内置75Ω终端电阻。
光纤接口:
? 光纤波长:多模850nm、1310 nm; 单模1310 nm、1550nm。
? 传输光纤:多模50/125 um、62.5/125 um、100/140um;单模8.3/125 um、9/125um、10/125um 。
? 传输距离:多模2Km,单模20Km,更远距离可选。
? 光纤接口类型:ST、SC、FC可选,标配ST光接口。
电源及保护:
? 电源:双电源冗余输入,DC(9-30)V,典型DC24V,功耗小于1.5W, 具有DC1000V电压隔离以及反接保护功能,工业端子接口.
? 继电器告警输出:光纤链路故障和电源故障告警输出,触点最大容量:DC48V/1A,工业端子接口.
机械特性:
? 外形尺寸:132mm×105mm×52mm
? 外壳:IP30防护等级,波浪纹铝制加强机壳.
? 安装方式: 35mmDIN导轨安装.
? 净重:800g
工作环境:
? 工作温度:-10-70℃(-40~+85℃宽温可选).
? 相对湿度:≤90%(无冷凝)
? 存放温度:﹣40~80℃
电话:13066988513 刘先生
QQ:457361178

网友D(2019-05-29):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