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FIX7。0中实现汉字

楼主(2001-07-20):
在FIX中DRAW功能的A,写出的汉字显示为一团乱码, 不知如何处理,敬请指教。

楼主(2001-05-28):
使用Fix 7.0 中文版

楼主:
其实最好还是在PaintBrush里写,作为BMP贴上去。

网友A:
请问如何在FIX32(6.15中文版)中将启动画面设定为最大(无窗口);再请问如何将VIEW菜单项中的放大与缩小功能以按键形式放置在VIEW画面中。谢谢1 email:seusb@263.net

网友B:
1、操作系统必须支持中文 2、在FIX的DRAW程序中用Dynamos(发电机)创建自己的文本模板,再次调用是就可以输入中文了。

楼主:
有FIX的补丁盘,在安装的时候安装进去。

网友C:
点击DRAW程序中用Dynamos的3D_text后,选一个颜色切换到中文方式,即可输入中文。

网友D:
你的操作系统有问题

网友E(2001-06-28):
suike说的对

网友C:
1、启动FIX的STARTUP 2、自动进入DRAW中 3、点击菜单栏的“DYNAMOS” OPEN SET。。。 4、出现对话框“OPEN DYNAMO SET” 选“3D_TEXT ” OK 5、出现各种颜色的大写3D_TEXT字体,选一种自己需要的颜色字体 6、拖到DRAW中 7、出现“DYNAMO PROPERTIES”对话框 8、在“ENTER YOUR TEXT”后写入自己需要的汉字(切换成中文输入),OK 9、在DRAW点击“DYNAMOS” “CLOSE SET” NO 10、选中已经写入的字,点击菜单栏的“FONT” 出现“FONT”对话框 11、选择字体,字型,大小等后确定 12、如果不要重叠字,则选中字体右击鼠标,点击“CONVERT TO OBJECTS”。 13、选中字体拖动一下位置,可看到颜色不一的复制字体,OK。 北京集智达工控公司 系统集成部 李建强 2001/6/28

网友F:
我认为HYK说的对,这样输入汉字比较方便,并且可复制然后双击,即可修改汉字内容;而SUIKE的方法也可以,但写出的汉字都有阴影,同时当取掉阴影后的汉字复制后不能修改。

网友G:
使用dymos把三维数字转换成一维数字并存为dymos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