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惯性反馈的PID调节?

楼主(2001-07-21):
各位英雄: 我用变频器带PID控制器进行PH值控制,加入氨水使PH值在8.8-9.2之间,但由于氨水混合速度,及水流量的不稳定,还有PH值采样点离混合容器还有一定距离,系统整个时延较大。我应以何原则设定PI值,或还需添加何种设备或算法?

网友A(2004-05-24):
我回答你的问题,这类设备用变频器带计量泵,光用PID肯定解决不了问题,得有顺续控制相配合(如PLC或单片机或时间继电器)。 另种方案是不采用变频器,采用脉冲控制器加电磁极量泵的方式可能比变频方案更好。 我们可以讨论,我也正好要运用类似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