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s732.dll问题

楼主(2001-07-23):
我安装了FIX7.0 和 s7软件,想建立Fix与西门子s7-400 PLC的通讯。可进入FIX系统时告我找不到s732.dll文件,请教各位怎样才能安装上此文件,如不安装对通讯是不是有影响?(现在通讯没有通)恳请那位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不知是用S7的何种接口?FIX有一种驱动程序为S-7,支持S7-400的Profibus(CP5412、CP5613、CP5611) 工业以太网(CP1413、CP1613) 标准以太网(TCP/IP) 该驱动程序在与S7连接前还需有siemens 的Softnet软件支持,用siemens通信软件先建立好与PLC通信后,再配置S-7Driver(配置方法可请教Intellution的工程师,但你要是正版用户),即可通信。 你的问题可能是缺少软件,或软件未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