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相序检测办法

楼主(2001-07-26):
如有一台三相用电设备在运行前为避免上级电网相序改变而造成逆转(该设备绝对不能逆转),能否在设备上电后按启动按扭以前给操作者一个警示,如相序改变则指示灯亮,告知操作者采取相应措施。 敬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有知道者或供应此类元件者请与我联系:xzb117@china.com

网友A:
可以使用相序继电器,他可以判断相序的变化,作出相应的反应,用它的输出接点控制指示灯提示操作人员。也可以用它控制两台接触器倒相,无论电源相序如何变化,保持输出相序不变。该产品在北京的低压电器市场上很好买到,进口或国产的都有,不知你处有没有,如需要可以代你购买。

楼主:
diode:你好。能否告诉我你的联系电话,我急需此件。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B(2004-05-07):
哪还要用什么相序继电器。看我的:用三个灯泡。外加一个电容。一切搞定。这里不能画图。不过我想你自己看看书,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