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touch7.0键盘过滤法

楼主(2001-07-28):
使用INTOUCH7.0做了一个工程,客户要求有键盘,为防止运行人员随意进入NT操作系统,必须将几个系统功能键锁定,如“Ctl+Alt+Del”、WINDOWS开始键、“Ctl+Esc”等,请问INTOUCH7.0有没有这样的补充软件?

网友A:
你可以参阅InTouch7.0的Release Notes(发行公告,可以在在线帮助中找到),上面有详细的键盘过滤程序的安装方法.

网友B:
在开发环境下:SPECIAL/CONFIG/VIEW下设置

网友C:
Wonderware has a CSCD(Comprehensive Support CD), include the solution about keylock functions, was called "kbdfilter". You can contact with Engineer of Wonderw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