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行家:现场总线或PLC如何解决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01-07-29):
我是从事软件开发的,目前做一个监控系统方案:该系统中既有开关量信号、模拟量信号,还有串口通讯数据。 另外监控软件想采用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以使界面实现三维效果! 请教各位采用何种方式(技术路线、硬件、软件)能够实现该方案; 我的E-Mail:netrest@sina.com谢谢!

网友A:
PLC加VC(VB)

网友B:
网络蚂蚁:你可采用PLC系统,AB SLC500,SIMIENS S5,三菱 FX,等等。通过各自通讯协议与上位机通讯。HMI可选组态软件如:RSVIEW32,组态王,INTOUCH,等等,也可用VB、VC开发。之间用DDE或OPC联接。

网友C:
节约钞票为PLC+VB,节约精力为PLC+组态

网友D(2004-06-05):
谁能告诉我,在GK网的资料下载中,我下载了《现场总线及其应用》一文,结果不知用何关联文件打开。

网友E:
在上位机中监视下位机的动作和趋势,常用两种方法:一,上位机用VB,C,C++等软件编写代码,做画面和报表。下位机用PLC开控制和采集。二,组态软件+PLC,在这个方法中所做做的画面和报表都很漂亮,难度也不是很大,国产软件也很多,比如组态王,MCGS,力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