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楼主(2001-07-30):
求助各位: 本人在欲将两个FIX节点联网,一个节点使用NT WorkStation4.0 +FIX 6.1,另个使用WIN98+FIX7.0,并分别在HOSTS文件中加入IP地址,但两个节点却始终连不上(如将WIN98改为NT则没有问题),请各位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要想通,先装狗。 若有狗,先用软件自带的TCPTEST诊断网络。 最好将机器名与fix节点名一致,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