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有工业用集线器(HUB)

楼主(2001-07-30):
那里有工业用集线器(HUB),最好电源是DC 24V的.谢谢!

网友A:
ABB公司有该类产品。

网友B:
普通地HUB旧可以,但是建议用交换

网友C(2009-03-02):
我也想问:工业用HUB,和普通的有区别吗?

网友D:
一般的switch就可以用,工业级的有什么区别吗

就像工控机,现在很多都是用DELL商务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