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X 7.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1-08-01):
各位朋友好: 本人现在用FIX 7.0进行工业控制的设计。目前遇到了通讯方面的问题。 工控软件是:FIX 7.0 下位机是Modicon Quantum PLC 网卡是SA85 I/O驱动程序是MBP 6.0 上位机能够接受到PLC的信号,但是FIX 7.0却无论如何也接受不到SA85的穿过来的信号。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请高手指点。。 注:SA85的设置也是没有问题的,是由厂家给设置的。关键是FIX的System Configuration设置可能有问题,但是我做了多次变更也没有成功地接受到数据。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A:
SA85卡自带一个驱动对应设备为MBX,它与FIX的MMP对应设备WINRT有冲突,所以在运行FIX时,应在WINNT中把MBX禁止掉,才能正常运行,你试试看。

楼主:
你说的很对,

网友B(2005-10-04):
现在是硬件卡的驱动找不到,如何办?从哪里找,我找了好长时间没有找到!

网友C(2005-12-14):
各位朋友好:
  本人现在用FIX 7.0进行工业控制的设计。目前遇到了通讯方面的问题。
  工控软件是:FIX 7.0
  下位机是Modicon Quantum PLC
  网卡是SA85
  I/O驱动程序是MBP 6.0
  上位机能够接受到PLC的信号,但是FIX 7.0却无论如何也接受不到SA85的穿过来的信号。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请高手指点。。
  注:SA85的设置也是没有问题的,是由厂家给设置的。关键是FIX的System Configuration设置可能有问题,但是我做了多次变更也没有成功地接受到数据。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D:
似乎要装个叫MB1的驱动吧

网友C:
已经安装了FIX7.0下的MMP驱动,SA85卡的MBX驱动。用CONCEPT2.2连接PLC能正常通讯,但是FIX 7.0却无论如何也接受不到SA85的穿过来的信号。很头疼啊,谁能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