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H3 90kw 经常oc

楼主(2001-08-01):
90KW h3 带15KW同步电机OC ,但带30KW的异步电机工作正常,加减速时间已很长

网友:
检查说明书,适配电机类型及功率是否合适。15KW异步电机如何?估计与加减速无关

网友A:
需确认:啥时OC? 1、加速时? 2、恒速时? 3、减速时? 需知:控制端子接线图及实际接线? 所有参数及实际设定? E-Mail:kmllt67@public.km.yn.cn

楼主:
加速时OC,以前用富士G9很正常,控制回路很简单,使用操作面板RUN键运行,V/F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