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求助

楼主(2001-08-02):
现有S7 414-2DP 下挂若干套ET-200,近期CPU上间歇性出现BUSF,EXTF故障信号,OLM上也出现故障信号(红灯闪烁),开始怀疑光缆故障,经过测试检查排除此原因,怀疑OLM下挂的几个ET-200站有故障,但是在硬件诊断中看到的故障ET-200并不确定,重新下载程序也不行,更换新的CPU模块后恢复正常,可是在重新换回原来的CPU模块后,一切仍然正常。 请各位指点迷津,(CPU上使用256kRAM)

网友A(2018-03-22):
走一走,看一看,学一学,一不小心就成大拿了。

网友B:
那应该还是CPU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