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相序检测问题

楼主(2001-08-04):
如果有一台三相用电设备为避免因相序改变而造成损害,怎样能够在设备运转以前检测到相序是否已经改变,并提示操作者:相序已经改变,请及时处理。

网友A:
如用变频器,可输出一定频率低电压的交流电,使电机不转,用小轴承 靠近转子(勿碰),小轴承的转动方向为电机转向

网友B:
有专门的相序检测继电器,如相序改变可发信号或不能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