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X如何动态弹出信息窗

楼主(2001-08-17):
求助各位大侠: 在FIX中,如何根据变量的值,自动弹出一个窗口?变量的值由第3方程序通过DDE传送给FIX。多谢!

网友A:
会VB就会做到,调用Msgbox方法即可。

网友B:
容易吗? ⑴在画面脚本中建立一个循环语句, ⑵建立判断条件,利用DDE传给FIX的数据,可先用一全局变量接受该数据, ⑶根据变量的值,用NOTE语句弹出信息画面就可以了 只要该画面在VIEW中存在,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