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电气控制中方便地实现电机的制动

楼主(2001-08-20):
如何在电气控制中方便地实现三相电机的制动,敬请各位高手赐教!不胜感激!急! Email:weiqing.zhu@mt.com

网友A(2001-03-20):
能耗,反接和机械抱闸!

网友B(2001-05-29):
可以说的具体些吗?

网友A:
可以试用电磁制动器和电磁离合器配合.并可避免电机频繁起停.

网友C:
如是直流传动.可采可逆装置加抱闸!

网友D(2001-08-17):
如果是有防爆要求,最好用反接制动。

网友E:
直流制动。比如星形接法的三相电机,三相分别定义为U,V,W;U接电源的正级,V和W接电源的负极。这样,对于采用调节器控制的传动设备,可以利用电流调节器的作用,使电机安全、快速地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