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压电缆选型

楼主(2001-08-20):
各位前辈:    鄙人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在给380v三相电机配电缆时要遵循的方法    谢谢!!!

网友A:
参照工厂配电设备手册的选,没错!

网友B:
请根据电机厂家提供的使用说明,或可参考其他设备的使用手册.

网友C:
一般来说,10平方以下的电缆乘5,10——100乘4,100以上乘2, 算出允许电流,从中选出符合负荷要求的电缆。

网友D(2004-07-31):
参阅<GB50217-1994>

网友D(2004-11-12):
GB 50217-19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Code for design of cables of electric work有关于电力电缆、控制电缆选型、使用等方面的细则,现已贴在本网《RS485论坛》的“工业自动化系列综合电缆解决方案”上,欢迎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