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on的冗余

楼主(2001-08-21):
在一个Lon网中,某一个节点非常重要,一旦这个节点出现故障,它的备用节点应及时替换它,请问如何实现?

网友A:
有很多办法可以实现。不过,建议首先降低节点的复杂性 将功能进一步分散到多个节点中。单点失误,即使在没有冗余的情况下,整个系统也会很安全。     可以在网络设计、编程方面加以考虑。

网友B:
克隆节点!!

楼主:
请问那个克隆节点如何自动替换故障节点.

网友B:
克隆节点允许copy相同地址的网络映像。 多的我就不说了,你可以看看 nc 参考手册

网友A:
克隆节点平时处于休眠状态,一旦发现故障节点不正常,即恢复工作。 我们已经实现了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