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odeBuilber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01-08-22):
NodeBuilder是不是有问题,我的计算机装了以后,就找不到光驱,不知道衣先生作何解释?

网友A:
因为pcnss 为non plug-play 卡,你在安装过程中,占用了光驱的 中断号,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中断15。 具体的安装技巧是,将主板上一些板卡先拿掉,先安装pcnss 并在config。sys 或者 控制面板中,处理中断问题。 (可以参考安装手册) 启动计算机的时候,按住esc键,观察pcnss所被分配的中断号。有无冲突。 echelon 将在未来的开发平台中,利用通用的PCI plug-play 网络接口卡。 说实话,我也认为这个PCNSS很讨厌。一台机器还好,我们这里培训的机器,每个都要装这个PCNSS, 发生的问题机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