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楼主(2001-08-23):
希望知道上位机如何具体管理485总线上各模块!

网友A:
我还想知道485用一般的双绞线可以吗?还是要特别的线缆; 另外,232转成485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B:
to jinge:485可以用普通双绞线,用屏蔽双绞线更好。我自己设计过232/485光电隔离转换电路用在某产品里,性能很好。 to tony:对各模块的管理靠通信实现,协议很重要。协议中采用生产者/消费者的网络模式较好。可选用现场总线产品。

网友C:
天衡:(或看到此帖子的师傅)您好 小弟是一名自动化刚毕业的学生,想请教一下,怎么做PC/PPI电缆? 我的地址:command@email.nx.cninfo.net 谢谢您的关心!或着告诉我我可以什么代价换取

网友A:
to:天衡 我现在有两台油机,只提供232接口,我想通过232转换成485总线,传输到远方的监控中心,我是个新手,只知道有单口的232转485,我想知道有没有多端口232转485的智能转换器,你知道大概的价格是多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