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负序(电压电流)滤过器

楼主(2001-08-24):
请高人指点负序(电压电流)滤过器的原理或赐予相关资料

网友A:
负序(电压、电流)滤过器主要用于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装置中。其基本原理是,当电力系统短路时,总会出现负序分量,将负序电压(电流)从系统三相电压(电流)中分离出来的装置叫做负序电压(电流)滤过器。分析方法是对称分量法。要详细了解,请找有关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方面的书,科技书店都有卖。若讨论技术问题可在这里讨论。